索尼版号MBX_224进水,借个时钟成功修复!

楼主(2015-12-11):
            今天来一索尼机器版号MBX_224进水机,主要进水部位主要在EC周围,处理进水时候没拍图。
            此机主要问题在于EC没有时钟,BIOS没有波,把周围电容电阻腐蚀的东西换完之后没有时钟,开始换EC。换完还是没有。。。换晶振。换谐振电容。。换电容中间的电阻都不行,时钟与EC之间并没有断线。这下就有点无语了。。
            没别的办法量到南桥的时钟是有的,于是乎就想借南桥时钟一用!试一下,
              飞好 波波来了
                   插电,丫!还是不触发。。。。量BIOS 有供电无波出来。。。。本想刷个BIOS 的毕竟EC已换,又犹豫了一下先打下通断吧。、
                      然尔果然断线了 一般都是BIOS有电阻相连到EC,但是索尼就是不走寻常路中间多个门只是并没有装件所以然并卵,把断线飞起 然后BIOS开始读取
                        and亮机了                             END!
                              谢谢观看!有分的捧个分场,没分的帮忙暖场谢谢!

SONY I5 M960_MP_MB MBX-224.pdf

网友: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借个晶振也能好

网友A:
其实只要一个OUT信号就可以的,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只要一个OUT信号就可以的,不过还是赞一个

这样子啊,下次试试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gaoshou啊
楼主示波器什么的啊

网友B:
EC晶振不起振,BIOS CS#断线。

网友C:
是不是借南桥晶振的波形来给EC晶振起振

网友:
有点看不懂

网友:
这么详细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借南桥晶振的波形来给EC晶振起振

是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晶振不起振,BIOS CS#断线。

不愧是【迅维】学员,总结的相当到位

网友:
我只能说666,,,

网友:
这么厉害,这样也可以,我服了

网友D:
飞线之后还需要桥的晶振给EC吗

网友:
这样也行!想法很大的也!不错可以借鉴这个想法。

网友:
这么厉害,下回有这情况也可以效仿一下了。

网友:
这方法从没试过,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之后还需要桥的晶振给EC吗
你真的是没有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