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5-12-11):
  接一同行的CQ40  INTEL   笔记本。。不定时的掉电。有时正常。我查了下没这方面的通病。好多情况下是将要显示的时候就掉电了。查了下,也没大电容那样的故障。有什么思路。怎么查哪

网友:
掉电,缺电压,都没说清楚,咋帮你解答

网友:
不缺电压。有时刚显下LOGO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