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开机不显示就掉电

楼主(2015-12-11):
(无正文)

网友:
开机电流上到0.998马上就掉电了

网友:
显卡 吹热试一下,,,虚汗也会这样的

网友:
显卡 吹热试一下,,,虚汗也会这样的    cccc

网友:
查一下+3vs和+5VS

网友:
你就检查南桥   和 3v   5v   电路

网友:
这个没发现有通病

网友A:
你什么都不查,也不说说供电情况,自己动过什么位置,哪有那么多通病直接喂到嘴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都不查,也不说说供电情况,自己动过什么位置,哪有那么多通病直接喂到嘴里·······

会不会不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