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迅维网的金币

楼主(2015-12-11):
一直没有搞明白迅维网的金币可以搞什么东东   求解释

网友:
金币可以换下载分

网友:
在哪里换啊

网友A:
你点你的下载分就看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点你的下载分就看到了

我兑的不行 的是变成下载分兑金币 不管怎么设置最后的是变成下载分兑换金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兑的不行 的是变成下载分兑金币 不管怎么设置最后的是变成下载分兑换金币

我就纳了个闷了 点开你的积分  点兑换  默认就是兑换多少下载分  需要多少金币   有这么难吗 我能兑换  你为啥就不能呢  亲   动动脑子

网友C:
能兑换 就是比率太高 20:1 没那么多金币可换 还是专心发帖 换下载积分为好

网友:
点又上角 有个兑换 里面点积分就能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兑的不行 的是变成下载分兑金币 不管怎么设置最后的是变成下载分兑换金币

金币兑换几分是要看你几分不能少于那个250个数量 前提你金兵必须超过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兑换 就是比率太高 20:1 没那么多金币可换 还是专心发帖 换下载积分为好

维护区大量需要:换板卡、接触良、拆螺丝、换电源、换风扇的文章,软件区装系统、分区、装驱动、网络区配无线路由、做网线头等等。

欢迎发帖,有图片、有文字说明的,可获得下载分50-150分。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gid=43

网友(2016-03-01):
这个金币兑换太低了

网友(2016-08-24):
表示没用过

网友:
还是专心发帖 换下载积分为好

网友:
安心签到给的金币和下载分都不少呢

网友:
金币换下载分,下载分换东东。

网友(2016-10-13):
找到了 在充值里面可以兑换

网友(2017-02-26):
20金币可以换1下载积分啊

网友(2017-04-21):
金币怎么获得呢

网友:
这里发帖子 能增加金币吗

网友:
果然 回一次贴2金币

网友:
搜寻就需要金币了!

网友:
比如说搜索。。。。我都搜索不了了

网友:
这下知道了吧

网友:
你搜索需要金币哈哈

网友:
可以搜索,哈哈

网友:
现在搜索都要需要金币了

网友:
现在好像连搜索都要金币了,分数都是负的了,都不能搜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