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 出现 ITUONE 标志

楼主(2015-12-11):
如题,一朋友的苹果5   开机就是ITONE   标志  。刷机。快到最后的时候,就刷不进了 。这能是什么问题哪。基带。还是某些功能芯片 。总不能乱换着试吧

补充内容 (2015-12-12 10:14):
补充下。用爱思助手     提示正在写如 基带文件成功 。正在接收设备返回的数据 就不往下运行了

网友A:
考虑硬盘和cpu盖子(就是暂存)

网友:
刷机有没有报错啊

网友:
把报错号发上来,肯定有高手能有办法

网友:
刷到最后了一般都是基带

网友:
用iTunes刷 看报错代码 你说的这种刷到最后 失败一般都是没基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考虑硬盘和cpu盖子(就是暂存)

滚动条刷到最后了,应该考虑 基带 码片

网友:
最后一点应该是报错3吧,6以前的到最后就是验证码片数据,

网友:
基本上基带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