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X PLUSbios保存不了

楼主(2015-12-11):
如题华硕F1A55-M LX PLUSbios保存不了  关机后把电断了  在开机就报风扇错误   就bios关了  只要一断电就还原了   不知道怎么搞     电池有3.1V  提示:please enter setup to recover bios setting
          press f1 to run setup

网友:
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对啊,你电池电压多少?

网友:
lz先测一下电池电压看看是否没电了。

网友:
一般跟电池有关系吧

网友A:
请检测电池、电池座负极、跳线帽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检测电池、电池座负极、跳线帽是否正常。

电池正常   跳线帽正常

网友:
换个电池座试试。还有那个双二级管

网友:
查一下电池电路

网友:
另外查下实时时钟复位信号的电平电压和对地阻值,此信点需送到南桥内,中间断线也是不行的。

网友:
修好了么   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