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 M14 X R2加电不显,0.2维修

楼主(2015-12-11):
接到老客户从成都发来DELL外星人 M14 X R2  先加电  电流跑到0.2不到。自己动手拆机,先目测主板,  惊奇的发现主板上电子原件被拆了一个Q26     另外QS1也是烧坏的。打电话给客户报价  400大洋。客户同意了。于是找到图纸, 补上Q26  5V后继MOS管。    换上QS1这个六角MOS管。 两个MOS管都是从联想Y450上拆下来的。然后加电测试 。亮机了。然后装起硬盘测试 。
大问题来了。开机以后到WINDOWS滚动条后黑屏电流0.7      真是怪事了。
然后接下来   装系统  装驱动。和种装。始终没办法。
再拆机仔细看  显卡背后的+1.05VSDGPU   电压的保险也被干了。
再找个保险装上去,,,,,,,,此机修复最后献上此机的三个BIOS和图纸

785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楼主眼力太好了,估计是查电路查出来所缺的元器件

网友A:
磨子桥这边没修好吗

网友:
哈哈。我也有一块,我的是被摔了的,内存槽被摔坏了,换内存槽,机子可以点亮,上两个内存,不亮测试内存阻值有一个型号没有值,压住CPU座有了,继续换CPU座,换了  n多座子不行,最后直接值球,解决问题,

网友:
修这块板子工程好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磨子桥这边没修好吗

吖    你在磨子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吖    你在磨子桥吗,

没有了回彭县了

网友:
估计又是价钱没谈妥惹的祸

网友:
这是报完价不休的机子吧

网友:
楼主在疯狂了,这样被同行搞过手脚的机器都
修好了,不简单了,值得学习。

网友:
又是一个破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