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6无内存时钟,求思路

楼主(2015-12-11):
板号: DAOR33MB6F0    REV : F                inter hm77芯片组, 独显。
现象:开机有电流跳变,大约跳变4次左右,电流到1.1A左右停住。   插诊断卡跑码到62 停止
         没有显供电,其他都正常
    内存SM总线有波形,内存排阻也有一次较长的波形跳变。
内存有正常的复位,就是没时钟 ( 4个都是0.13v左右)  求思路

先说下可以排除的部分:cpu        内存         bios(刷了n个,资料绝对没问题)       显卡(翻新的,私藏货,肯定ok)        EC           声卡芯片            网卡芯片

这是块2修板,上家就动过bios,显卡。其他地方没动过。

附上SM总线波形:

上面是放大时基后的照片

网友:
补充下:   无集显供电

这是放大的波形

网友A:
前段修好一个进水的,修好后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修好一个进水的,修好后不能充电

好悲剧。   不知道这板集显供电啥时候出

网友:
都排除了那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B:
量下内存的VTT电压有了不?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有了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段修好一个进水的,修好后不能充电

集显供电不出 =    = 我上次修的一台没修好 这一次修的故障是待机 修好后测量集显供电发现没有 取下内存 跑42   你要不测量一下5911 集显的供电芯片2脚有无瞬间波形 有的话应该就可以忽视不用管塔了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有拆件的情况

网友E:
这个板修起来有难度了,认真搞吧,有没有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修起来有难度了,认真搞吧,有没有图啊,

有图纸,传上来大伙帮忙看看

惠普G4 r33_cr_thames_baco_hyn2g_083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量下内存的VTT电压有了不?CPU的内存模块供电有了不?

VTT正常。上面说过了,内存除了时钟之外,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不出 =    = 我上次修的一台没修好 这一次修的故障是待机 修好后测量集显供电发现没有 取下内存  ...

哦,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有有拆件的情况

板子都快看穿了。还真没有异常的地方

网友F:
显卡都没有供电了,你不先修显卡供电吗,还有注意看看有没有动过手脚。

网友:
是这款吗?

Hp G62 G70 G72 板号:PM_I_HPC_S MV_MB_V3 EC_BIOS.zip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不出 =    = 我上次修的一台没修好 这一次修的故障是待机 修好后测量集显供电发现没有 取下内存  ...

刚才试过了,没有波形。
cpu供电芯片SVID有波形

网友:
谢谢啦,是G6     不是G62哈,bios肯定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都没有供电了,你不先修显卡供电吗,还有注意看看有没有动过手脚。

是少cpu集显供电,独显供电可是正常的。

网友G:
换过南桥还不行换板吧 这都不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换过南桥还不行换板吧 这都不好修了

看来只能如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