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12-11):
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的解决办法

  有时候我们登陆路由器进行设置时,偶尔会遇到在IE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1路由器地址,无法弹出用户名和密码对话框,192.168.1.1无法进入路由器?针对此类路由器问题那如何解决呢?

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的解决办法:

  1、检查电脑是否和LAN口(1,2,3,4口中任意一口)连好,路由器上对应的指示灯是否是亮的。

  2、如果是拨号上网的用户,请先删除宽带的拨号连接,并选择"从不进行拨号连接" 。点击浏览器里面的工具---Internet选项----连接,如下图:

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图1)

  3、检查IE是否设置了代理,如果有请取消。在上图中点击局域网设置,如下图:

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图2)

  4、检查本地连接的IP地址与路由器LAN口IP处于同一网段。如果不在同一网段,可以手工配置一个IP地址,如下图:

192.168.1.1进不去路由器(图3)

  5、如果您修改了路由器管理端口,则登陆时应输入http://LAN口IP:端口号。如http://192.168.1.1:8080

  6、重启电脑后再尝试登陆192.168.1.1的管理界面。

  7、如果以上操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将路由器复位。

网友:
一般情况按照说明书都是可以进去的, 不行的话就RESET

网友:
直接复位什么都可以了

网友:
如复位会清空许多设置,还是上方法好,

网友:
还是比较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