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首发,用216-0752001代换215-0674042成功,希望加精

楼主(2015-12-11):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505一体机,开机不显示,AMD 3核cpu,拆机看了一下是215-0674042北桥, 大家修的多的都知道AMD芯片组的,北桥坏的很多,并且返修率也很高,这一台也不例外,报价后客户要求还换芯片,求稳定,但自己是修笔记本的,笔记本的AMD北桥压货了很多,台式机北桥却没有,订货需要三天,而且这个芯片没有改良芯片,客户说等不及, 于是观察了一下,cpu是三核,内存是三代2G *2,南桥是218-0660017,北桥215-0674042 参考资料为RS 780L,
看到这个南桥,我很眼熟,很快就想到和联想G455 DELL M5010等机器的是一样的,这两种机器的北桥均为RS880G,216-0752001,细想一下,216-0752001同样支持三核cpu,cpu同样支持三代内存,南桥也一样,而且同样都是独立显卡,大胆判断,这两个南桥是通用的,上网搜了一下,没有案例,那就自己证明一下吧,先找了一个拆机的0752001,置好锡珠,拆下原板的0674042,做上去,试机能点亮,加上散热片,进入系统, 鲁大师压力测试,性能测试均无任何问题 ,并且将鲁大师截了个图,发现比原来的北桥多了RS880G等三个名字,个别图片传不上来,等下再试试
应各户要求,给这个机器换了14年改良芯片,216-0752001,毕竟做生意的还是诚信为本,说换就是换,修就是修,另外申请加精,不知版主看看行不行。剩下的图片下面传上,不知怎么原因,好几张在这里发不上来啊

网友:
这个是换完后,鲁大师默认的,2013年检测的芯片组

这个是重新检测的芯片组,多了,760G /785G /880G

这个是最后换的改良版,测试亮机ok

网友A:
那你是做了两次北桥咯

网友:
其实很多不知道能不能代换,只有敢于去实践才能证明出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是做了两次北桥咯

是的 ,先用一个拆机的验证,为了稳定,更换改良芯片交付客户

网友B:
要是反过来替换的话还行 收藏一下 你这个换个001 成本又高估计也不如台式机北桥耐用

网友:
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最后换上改良版,跑3D都试过了,温度不高,一点问题没有,0752001改良芯片换过很多了,不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反过来替换的话还行 收藏一下 你这个换个001 成本又高估计也不如台式机北桥耐用

很快就有机会试一下,笔记本量还是很大的,之所以换001,是因为这个有改良,042这个没有改良,怕返修率高,001这个改良,已经换了非常多,确实是稳定,没有过返修

网友:
我有一片215-0674032 准备装到联想一体机上这个一体机原来的芯片是215-0674042 大家等我的实战结果吧

网友:
实践出真理,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尝试过了   以后我们就有经验了

网友:
这个发现是不错的

网友:
要是反过来替换的话还行 收藏一下

网友:
AMD没有改良版!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网友:
太给力了,真是雪中送肉啊

网友:
我来试试001 用042代替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