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郁闷了,iPhone5s换屏导致故障

楼主(2015-12-11):
一台好的iphone5s,接了个屏幕,这块屏幕是另一台5s的,一次刷机后成白苹果,拿到维修店里,修了一段时间说修不好,拿回家发现连白苹果也不显示了,就拆下来接到这台好的5s上,仍然不显示,悲催的是再接回原来的屏幕,也不显示了,开机会有反应,接数据线可以备份出数据,但开一会就发烫,会嘀~~嘀地响,时间长了会重启,好容易才把数据导出来,请问这会是啥问题呢?啥原因导致的?之前这台的屏幕摔破了,去淘宝上淘了块换上去,也就好了。这次真是很郁闷的。

网友:
...不会带电接屏了吧

网友:
记得是有拔电源的,这会是哪里烧了吗?

网友:
背光电路或屏供电

网友:
你没拆电池再拆屏

网友:
想问下现在这情况是要怎么修呢?

网友:
4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A:
板子卖吗!我收15962697089

网友B:
打错罗丝了,五百修不

网友:
感谢老板的信息

网友C:
没装好造成短路了?

网友D:
估计是没装好导致的,苹果5S的屏,我换都是关屏直接换的。没关机。

网友:
背光电路或屏供电,都是屏幕问题吧,我试了不接屏幕,也是一样嘀嘀响,然后重启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卖吗!我收15962697089

我要用这部手机呢,里面还有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错罗丝了,五百修不

不会的,螺丝都没装上呢,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装好造成短路了?

是主板短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没装好导致的,苹果5S的屏,我换都是关屏直接换的。没关机。

没装好导致?是主板烧了吗?这样情况有希望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装好导致?是主板烧了吗?这样情况有希望修好吗?

你自己修不了的,送修吧

网友:
摔过的机子,很难说了。

网友:
检查看哪短路,拆屏最好关机,不然有几率出问题,虽然几率很小,我自己也从来不关机换屏。但最好不要这么搞

网友:
是主板短路吗?

网友:
没有吧开 电池

网友(2016-01-12):
估计CPU   坏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装好导致?是主板烧了吗?这样情况有希望修好吗?

我也同意,换上以后,电池拔下来再插上开机看看

网友:
屏线折了吗?在检查一下

网友:
是你拧错螺丝了!!把螺母下与主板线路打断了!要显微镜下驳接!!!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漏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