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21.5一体机 MF883CH/A

楼主(2015-12-11):
客户说放家里半年没用。前几天拿出来用不开机。这不是大款的节奏么,买苹果居然不用。
言归正传,先拆机。真不愧是苹果,这做工没话说。硬盘数据线都很高大上。10分钟主板出来 直接焊接DC头,上可调电源。指示灯都没有,意思没有待机。考虑到放家里好久,湿气太重。不管了先放烤箱。半天拿出来冷却上电居然亮了。心想这钱也太好赚了。装机,用了一天没问题。第二天再开机又不亮了,再次拆机,加焊PCH。用了3天没问题,通知客户取机

网友A:
怎么判断出来的要加焊P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判断出来的要加焊PCH

蒙着修的 ,我遇到个清华同方的老蓝屏 找不到毛病 加焊下PCH好了

网友:
这三板斧的节奏啊

网友:
三板斧下去还是必要的

网友:
.....蒙着怎么修

网友:
瞎蒙,还蒙着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质量那么好,元器件故障估计很少吧。电子设备长时间不用 容易虚焊

网友:
如果加焊PCH没好,楼主要怎么搞下去了

网友:
苹果的机器质量那么好

网友:
三板斧就要这样   苹果机器又怎么了

网友:
这算什么    今天又个同行拿个苹果27寸一体机 A1312 反复重启掉电  说自己加焊过显卡了   这显卡1~2千  他也敢焊
还有个外星人   也焊过显卡  显卡800多   我拆出来一看    连内存供电都没有 就焊显卡   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