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主板PS2和一组USB口不能用 (仅供参考)

楼主(2015-12-11):
    主板:联想L-IG41M3主板 问题:开机能显示 PS2不能用 先来张全图

量PS2 1 4 5脚明显无5v电压 打开图纸

发现是跑到一个RN3 222排阻上 直接更换222排阻 在开机量电压 我去还有一样没有电压 心想USB也不能用 不如先把USB修好吧 可能PS2就好了呢 如果不行再来修PS2吧 说干就干 USB一共两组 量USB供电脚一组有5V 一组0V

既然的的是供电脚 不如直接飞条线过去试下看行不行 想到就干呗 找了根漆包线直接飞过去 在上电量电压 两组USB的有5V供电了 随便量了下PS2电压 我去没想到居然有电压了 插上键盘直接开机上电测试好了

随便USB也试了下也可以用了 谁能解释下这是什么原因  好了不写了 文采不行将就着看吧 随便加点分吧 能给个精华就更好了

网友A:
这种没有解释,修好就可以,分析要看图纸,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没有解释,修好就可以,分析要看图纸,浪费时间了

就是不知道USB供电怎么会影响PS2呢 搞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USB供电怎么会影响PS2呢 搞不明白

USB 和PS2接口5V供电其实是同一路的,所以USB供电会受到PS2接口工作影响,楼主这里更换的222排阻其实是起到USB和PS2接口 数据和时钟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SB 和PS2接口5V供电其实是同一路的,所以USB供电会受到PS2接口工作影响,楼主这里更换的222排阻其实是起 ...

谢谢你的解释 下次就知道了 3Q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解释 下次就知道了 3Q

不用说谢谢,纯属个人经验之谈。

网友D:
USB供电同PS供电好多板是共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USB供电同PS供电好多板是共用的

这到没遇到过 这是第一次

网友:
修好就行,管他什么道理了

网友:
飞线大法,很不错啊

网友E:
主板上USB 口和PS2接口供电一般用VCC5V工作电压,所有当上述二接口供电线路有断线或过孔不通噈为上故障了。但也有些板为VCC5V或VCC5VSB电用跳赗可选 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上USB 口和PS2接口供电一般用VCC5V工作电压,所有当上述二接口供电线路有断线或过孔不通噈为上故障了。 ...

是这样子的,有些主板设有专门的PS2和USB接口跳帽,用来控制两个接口工作5V或5VSB切换工作状态。

网友E:
是的,这个小小的设计可供键盘作热启动或远程控制。有时候修到键盘不动时需量测跳赗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这个小小的设计可供键盘作热启动或远程控制。有时候修到键盘不动时需量测跳赗是否接触不良。

这里跳线帽插反位置也会导致usb和ps2接口不能使用。

网友:
有地方断线了吧

网友F:
这样直接飞线过去对其它电路没有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直接飞线过去对其它电路没有影响吗

推测不会受到影响。

网友:
没看见断线

网友:
是啊,,飞线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