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J 风扇狂转 U温度超高

楼主(2015-12-11):
华硕X42J 风扇狂转 U温度超高   板号K42JR REV:4.1  内存贴纸号:K42JZ  独显 4显存  BIOS已 刷遍论坛上有的 有没有兄弟有解决此问题的BIOS

网友:
和BIOS。。。关系不大吧。。温控查了?

网友:
cpu换换试试!

网友A:
换一个CPU试一下啊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上次我给客户换个cpu就好了

网友C:
U供电滤波电容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cpu有问题 上次我给客户换个cpu就好了

刚刚换过U 现象一样

网友:
                 换 过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CPU试一下啊

             换过               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U供电滤波电容失效

看到你留言 抱着试试的态度电容也换了 一样

网友:
有条件加焊一下CPU座

网友D:
电感,说说而已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说说而已可以试试

                                           真心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说说而已可以试试

                  有人不老实

网友:
CPU实际温度就很高吗,CPU上下管有没有换过!我遇到过是狂转不亮的!换了管子好的

网友:
加焊下cpu底座

网友:
查过CPU电压正常吗?

网友:
温控电路查一下

网友:
合成一个BIOS试试。

网友:
还是BIOS问题 ,要刷原版的BIOS,或者找人家合成,否则人家普通维修中备份出来的不行的,刷多少都一个样

网友:
花钱上淘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BIOS是通病! 其实CPU不烫

网友:
找TB 去 让他们合成BIOS

网友:
找一个合成的BIOS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75445-4-3.html可以试试

谢了   不过机子 已取走 已无从验证

网友:
自己合成吧,就是BIOS

网友:
这个要找专用BIOS

网友:
基本上可以解决86度

华硕板号:K42JR 版本:4.1_内存贴纸:K42JZ_独显四显存_BIOS.rar

网友:
错了,是这一个

网友:
铜管坏了吧

网友F:
如果是BIOS问题 在系统里面的确是风扇狂转掉电 CPU温度高  楼主你用鲁大师看看  用手摸着散热器  如果系统显示温度很高 而散热器温度正常 就说明是BIOS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BIOS问题 在系统里面的确是风扇狂转掉电 CPU温度高  楼主你用鲁大师看看  用手摸着散热器  如果系统 ...

事实就如同你说的一样     就是这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事实就如同你说的一样     就是这现象

那还是BIOS问题 你试试刷2.0  的试试  华硕的机器有的BIOS通用  只要能显示 你可以试试  我有刷过K42JR  我的是2.0  温度高  然后刷了个4.0的好了

网友:
我的发表有个BIOS你可以试一试    还有就cpu座子不解释

网友:
找人合成BIOS刷机

网友:
这个还是BIOS问题,要合成的原版BIOS才可以,我上次合了一个,你试试吧,板号很内存贴纸我都帮你对过了,版本也是一样的,我是下载了一个也是狂转自己改的 解决风扇狂转

网友:
换U换铜管。

网友:
有个办法  直接吧风扇线割断  然后接到一个 3V左右的供电上就OK了

网友:
换铜管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