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齐心第三篇之大修联想G470进水

楼主(2015-12-11):
       前天修的机器,这两天闲了想起当时还拍了照所以现在给发出来,还是同事齐心修机篇,估计也是今年最后一次一起参与其中,此贴没有技术含量,老鸟就飘过吧。言归正传,地市客户发来的机器联想G470,这机器已经修过N个了一点也不陌生,接机单上写的故障是不加电。拿着机器首先拔掉电池上调压器,只听卡塔一声电流表过流保护,维修的都知道这是公共点大短,仁宝的机器电容爱坏这就是来送钱的,心里已经十拿九稳了慢悠悠的拆机,当把光驱抽出来的一刹那我就悲剧了,光驱抽出来的时候连带着水一起流到了工作台上,心想这下可不是通病了,那就一步一步来吧。看到板子更让我心里一凉,不说了上图吧。附上几张修之前的图片。 没办法先找个料板吧,把腐蚀掉的电阻,电容,IC之类的先换掉。同事老姜的贡献的料板,补了大半个小时的件一打值公共点终于不短了。打值各大电感无短路,插可调电源上电触发,按开关没反应,3  5v正常不触发,先测开关脚电压 ON/OFFBTN#和ON/OFF#都有3.3V的电压跳变,说明EC已经正常收到了开关信号,再测EC的  PBTN_OUT# 无电压输出,进水的机器还是在桥的R198测比较保险。接下来查EC的条件,供电 时钟,此机EC没晶振,复位, 程序,LID ACIN 测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了异常,ACIN竟然只有2.0v,往前追查, 这就要看是前面电压不够还是后级拉低了,在这里把PR339断开就知道了,断开之后3.3v恢复正常,不多说了直接换掉EC ACIN恢复正常,上电触发,指示灯亮,但是电流不往上走,根据以往修机的经验,这是桥不发出SLP_S#的现象,一测果然桥收到PBTN_OUT#后不动作,接着查桥的条件吧,RSMRST#正常 RTCVCC,0V 这就不对了,打值 ,由此判断桥也短,拆掉桥阻值正常,55的桥我这里有很多,找了个交给了值球大神腾飞,这家伙经过一年的锻炼值球拆装机比我都快,三下五除二就值好了交给了我,打上之后RTC阻值恢复正常,触发上电,电流一路小跑到0.35A就停住了,直接奔向CPU供电,一测果然没有,95831的芯片7脚开启有,23脚VIN0V 不短路,果断飞线 再次上电,CPU供电竟然还没出,22脚VDD一测2.5v,不对啊,应该5v才是啊, 断掉PR945电压还是2.5v,看来是前级电压不够,找到转换电压 测量u38  4脚居然没电压。+VSB电阻R646应该是19v实测确是0v, 追查其来源, PQ202实测1脚有电压,看来还是断线问题,再次补线上图, .再次上电触发,电流一路小跑久违的亮机图终于出现了 此机到这里完全修复。总结一下料板腐蚀补件总共补了二十个左右。然后又换了EC 和南桥,最后又两处断线,如果没有好的料板修好修不好还真不一定。此机修复过程叙述有点繁琐,意在给初学者提供维修思路,尤其是从新疆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学习的腾飞,对老鸟没什么帮助,所以没用的话也不用吐槽,觉得有用的话就加分吧。。
           最后还得感谢老姜的料板,新疆仔腾飞的值球和粘D壳,大家都知道这款机器屏轴的螺丝和D壳很容易脱离的所以拆开的时候要小心了。大家可能觉得修个机器有必要老是提到这么多人么,我却不这么认为,维修间里本来就枯燥无味,为了一台机器大家一起参与更看重的是合作和维修过程中的乐趣。愿友谊长存。
           最后祝愿【迅维】越办越好,最新的技术公布的越来越多,论坛也越来越活跃。。

网友:
好贴修的不错,熟悉笔记本的供电结构

网友:
这样的机器也能修,遇到我的话故障点太多了,真的修得不划算。太费时费力了。料板真的很重要。

网友A:
还好有料板,省了许多找件的麻烦了,

网友B:
这进水机故障还真多,修得不易。

网友C:
这样成本也得花不少,最好给它清洗干净多烤几次板,毕竟是进水的,加分鼓励。

网友:
维修实力不错,修的这么费力,想问收客户多少钱?希望别返修吧

网友D:
估计楼主在看到主板的时候内心事拔凉拔凉的。

网友E:
楼主好耐心,我辈要学习

网友:
J进水的机器不好修啊,我有个进水的机器比你的还严重,还没有修好

网友:
从G3--修到S0,就像这快板的上电时序,

网友:
看起好累啊  这么多故障

网友:
我看看都感觉修的好累啊!!高手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都成这样了还修好了,不容易呀。

网友:
一样的机器,进水换了N多配件,EC和桥。电源芯片3个。这机器进水太麻烦,键盘下面就是一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成本也得花不少,最好给它清洗干净多烤几次板,毕竟是进水的,加分鼓励。

谢啦。。说的有道理,这机器就怕再断线返修。。

网友:
g470是65的桥、“拆掉桥阻值正常,55的桥我这里有很多”

网友:
水进的这么严重。。。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值的学习

网友:
还有别的轻重不一的腐蚀件啊,进水机太重的修起来不合算,费时间,容易返修,还要不上价,练技术的可以,开店为了赚钱,别把时间都浪费到不出钱的活上。

网友:
划不来修,时间太长

网友:
耐心真好呀。

网友:
楼主功底扎实, 写的也很详细

网友:
洗刷洗刷,找找,查查,按条件找一般没问题

网友F:
点位图都整了来了,貌似我还没有,修得不错。

网友G:
一般这种我们只好放弃了,楼主技术高明

网友:
引用 网友F:
点位图都整了来了,貌似我还没有,修得不错。

不错加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我们只好放弃了,楼主技术高明

高明也没赚到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好有料板,省了许多找件的麻烦了,

没料板的话得花多好几倍的功夫了。。。

网友:
直接报废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进水那么凶都可以修好楼主厉害。。。

还好断线部分在电压部分,要是在跑码之后这机器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厉害的思维加上有点位图!!!如果没有点位图我会放弃这个版了!!!

图纸点位齐全再修不好太对不起这些资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进水机故障还真多,修得不易。

断线还好没在跑码之后,也算是捡漏了。。。

网友:
哈哈,要的就是这种激情四射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楼主在看到主板的时候内心事拔凉拔凉的。

大短以为是捡漏的板 没想到是进水,当时确实拔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耐心,我辈要学习

难得的图纸点位齐全所以不想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