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进水多故障维修成功

楼主(2015-12-11):
拿到个dell进水机,洗刷刷,有个芯片腐蚀挺厉害的,发现是控制一个usb口的取下芯片不用管了,还有三个usb口
vccp的b+四个滤波电容全正极全烧了,挖挖挖,一测b+和电容的地肯定通了,割开就不短了,飞个b+,上管的控制键又短了,上管取下来还是短,换供电芯片后就好了。打各电感阻值正常,通电不触发, 仁宝的看看保护隔离过没过,控制极19.8v保隔没过,测测pq100四脚和一二三脚通了pq101四脚和一二三脚五六七八脚都通了,换pq101就正常了,再开,0.01上到0.02,slp-s3不出,南桥问题?测南桥和ec条件,测到bios,发现供电只有0.6v 找到r27两脚都没有电压。取下r27发现r27腐蚀,飞线

一点,亮了。装机,触摸板坏了还有一个usb不能用其他功能正常,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奇怪的是用适配器一切正常,进pe看看,pe是正常显示不花,重装系统后好了

LA9101PR04_0822(GERBER).pdf

网友:
自己顶一下,用适配器正常,用电池花屏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啊,加油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得行,我看得起,线飞得真漂亮

网友A:
几个大“炸弹”,都排除,而且速度快,电池电量很少吧,供电不足才花屏?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了还要多多测试其功能 像这种多故障的烦 搞不好就这个那个不好使用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个大“炸弹”,都排除,而且速度快,电池电量很少吧,供电不足才花屏?

电池电是满的,花屏比较奇怪的

网友:
单用电池开机进系统花屏,用适配器一切正常,这种故障没遇到过,有高手解释一下吗?

网友:
技术不错,进水机需要点经验也需要耐心。如果腐蚀太严重的话,我直接换板不修了

网友:
单用电池导致的花屏,还有装系统搞定,有没有搞错,太开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