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怪病求助各位大神

楼主(2015-12-11):
型号:

故障:

屏型号:

显示器电源板驱动板全部换过!还是老样子!!!
确定是屏的问题!
各位大神知道的告诉以下

网友A:
一半正的,一半反的,可以加焊屏上时序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半正的,一半反的,可以加焊屏上时序芯片。

程序有没有可能?一般屏上的QFN芯片不太会虚焊吧o(>﹏<)o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没有可能?一般屏上的QFN芯片不太会虚焊吧o(>﹏

程序只是控制数据通道与启动,显示这块是屏上的问题,有屏可以换屏确定。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长知识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驱动板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种应该是解码板的问题,解码板的资料要和屏的型号一致。

网友:
LZ都说了 驱动板都换过了  可以看看屏上有程序不

网友:
1、与分辨率有关系吗,2、调整分辨率试试,3、恢复出厂设置,4、 屏程序

网友:
是显示器设置的问题,在菜单里面有个设置模式-改成标准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
这V些问题还真第一次见

网友:
好神奇 第一次见哎

网友:
赞成屏时序芯片出问题的判断。

网友:
长知识了   等待高手

网友:
长见识哦,不会弄

网友:
有可能是屏上面码片的问题。就是程序

网友:
刷屏程序
换时序芯片

网友:
刷程序  看下

网友:
刷BIOS就能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