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显示Chassis intruded ! 办法

楼主(2015-12-11):
ASUS显示Chassis intruded ! 办法

ASUS显示Chassis intruded ! 办法.rar

网友:
这个也搞成压缩包要下载啊,分这么贵。机箱入侵的警告,意思是机箱被打开了,进入BIOS设置中,大概是在看温度什么参数的哪一项找到Chassis intruded  设置成关闭,保存退出就行了

网友:
二楼的哥们就看不过去了,·····················

网友:
这个机箱开启警告信号,为从实时时钟电压上拉200K电阻进入南桥,在板卡现在没多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