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电路问题 请教

楼主(2015-12-11):
(1)插上适配器此图中的Q3703的D级就有电压,应是从S级过去的,这是个P管,G级应是负于S时,S和D才导通的,可是待机时+3.3V_RTC_LDO通过R3706拉高啦Q3703的G级,为什么就导通呐(实测真的导通,),求解.

(2)还有D3702 是两个二级管吗,有什么特

(3)这个图的工作流程确实没看懂,请详说一遍

本人电路知识小白白,本着不耻下问也光荣的精神,忘大家勿喷

附上图

DELL INSPIRON N5010(09909-1 DG15 MB).pdf

网友:
同求解释,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刚才发错了,不知怎样才能删贴

网友:
q3703 p管低电平导通,按下开关拉低上啦无效q3703g极低电平导通,应该是我也是小白

网友:
坐等大师来解析

网友:
这个是给IO 待机供电的。。。。。这个应该很      你的图没有截图完吧。。。。。。这个详述好长

网友A:
琢磨了一下这图,试着分析了一下,写出来大家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
这个电路,其实就是EC待机电压的电路,在插入适配器时,EC直接得到待机电压+KBC_PWR;没插入适配器时,必须按下开关才有+KBC_PWR.下面来分析一下:
+3.3V_RTC_LDO 这个电压是由公共点电压+PWR_SRC经RT82085的+3.3V_ALW_2 转换而来,也就是说,不管是AC还是DC,这个电压是存在的。

+3.3V_RTC_LDO分成两路,一路到Q3703的S极,一路经R3706,R3707加到Q3703的G极,这时候,Q3703的G,S极电压相同,Q3703不会导通。
要想Q3703导通,必须拉低KBC_ON#位置的电压。
在插适配器时,BQ24745的ACIN脚有超过阀值的高电平存在,ACOK为高电平,ACAV_IN也为高电平,Q4502导通,AC_IN#为低电平,KBC_ON#端电压为0.4-0.7V,P沟道场管Q3703的UG<US,导通,产生+KBC_PWR。

在没插适配器时,BQ24745的ACIN脚为低电平,ACOK为开漏状态,ACAV_IN也为低电平,Q4502截止,AC_IN#为开漏状态,P沟道场管Q3703的UG=US,不导通

在按下开关按钮时,KBC_PWRBTN#为低,那么KBC_ON#为低,由于R3707和C3713的延时作用,Q3703的UG<US   会短时导通,+KBC_PWR会短时得到电压给EC供电,EC会拉低EC_ENABLE#电压,Q3704由于+KBC_PWR的高电平短时导通,拉低KBC_ON#,P沟道场管Q3703的UG<US,导通,产生稳定的+KBC_PWR,而稳定的+KBC_PWR会使用Q3704一直保持导通状态,使KBC_ON#自锁为低电平。这个时候,你就是松开开关按钮,KBC_ON#也是低电平,保持Q3703的导通,使+KBC_PWR的正常输出

第二个问题:
这个双二级管,就是两个二极管合在一起。

网友B:
7楼好厉害的样子,为你做了张图

网友:
坐等回复,我也看不懂这图

网友:
7楼大师已给答案,正好新手学习下。

网友:
学习了   谢谢大家分析

网友:
没有看懂,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琢磨了一下这图,试着分析了一下,写出来大家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

7楼8楼  如此详细用心的回答 感激不尽,再次感谢您的详细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7楼好厉害的样子,为你做了张图

7楼8楼  如此详细用心的回答 感激不尽,再次感谢您的详细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琢磨了一下这图,试着分析了一下,写出来大家讨论;

关于第一个问题:

福昕不会画线,用箭头当线吧

网友A:
是的,电路图中,所有标着相同名称的位置,是相连的,只不过没有画线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电路图中,所有标着相同名称的位置,是相连的,只不过没有画线而已。

我晕 还带这么玩的,长见识啦,看来基本功还是远远不够呀,给自己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