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号K53SV REV 2.3 通病

楼主(2015-12-11):
这块主板好多人没有修出来,问题是所有的待机电压都有就是不触发。
问题是断线,如果是按时序修是可以修出来的,不过我这个是断了两根线。
你们的也会是断线可能不是两条,

网友:
楼主 请上图来证明你所说的。 不然会删除主题的。

网友:
K53SV REV 2.3

K53SV REV 2.3

网友:
断的是什么线,供电?还是信号?

网友:
K53SV REV 2.3   信号线
不是供电

网友:
还没修到这版,先收藏下。

网友:
很细心啊,学习了,以后可能会遇到

网友:
华硕的板子没电路图,感觉查起来很麻烦

网友A: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着机器的图纸么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1951-1-1.html 华硕只有点位图,这是链接

网友:
楼主我量这两个点,都是31V啊怎么?

网友:
还没修到这版,先收藏下

网友:
看看,我也遇到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碰过这个

网友:
这个不错,以前也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