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G41T-M LX V2插电自动触发不复位 通病维修

楼主(2015-12-11):
ASUS P5G41T-M LX V2上电自动出发了,没有复位,查内存1.3  桥1.1  总线1.1 CPU1.1 都有供电 。。然后短接一开关 能正常跑码到亮机。。先跳起IO 72脚,依旧。用洛铁搓搓IO边的822排阻,依旧。先查IO跟绿线的相关线路吧。没有图,万能表蜂鸣档 红表笔接绿,黑就乱点乱点绿线IO边的元件 没发现有什么异常。。看看南桥周边吧。点了好久。终于发现有一个双向二级管跟D极跟绿线是联起来的。通电测电压为0v 测另一边有3.2V 也不知道对不对,把他拆了看看,可是依旧自动上电。然后看看发这个附近有两个822排阻。乱搓搓发现其中一个822有问题,一边电压4.9 一头是3.2V 可能是这个吧,换了看看 ,果然 不自动上电了。短接开关针后 能正常跑码了 又可以强关了。。。。。
上图看看位置吧:

网友:
822排阻华硕主板的通病,这里双向二极管推测是控制PSON信号高低电平工作逻辑转换的。

网友:
这什么图也不用看,生干 822 就可已搞定

网友A:
我也修过这样机子,是老是点亮了进系统时候掉电 最后把内存旁边的822换掉好的

网友:
以后见到华硕的,没思路就捅82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修过这样机子,是老是点亮了进系统时候掉电 最后把内存旁边的822换掉好的

是不是内存主供电异常引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主供电异常引起的呢?

不是 是VTT电压的问题导致,奇葩的问题

网友C:
华硕822会造成不定时关机吗

网友:
啥事都跟822扯上关系了~

网友:
话说822最苦了

网友:
没图纸乱找,

网友:
822  造成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我吃不上822的饭,干着急,哈哈,我这asus不多,ga,V星多点,联想最多,

网友:
华硕的822让人又爱又恨。

网友:
通病呀。好久貌似看顾这样的帖子。还是要赞一个

网友:
祝贺楼主手到病除

网友:
华硕通病呀

网友:
华硕的822就是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822会造成不定时关机吗

主要看822排阻在什么位置,不定时关机一般是BIOS环境下检测电源工作电压过高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