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维修

楼主(2015-12-11):
5V SB 输出正常 一个大电容鼓包 漏液
更换大电容 后 电源 开机
查主开关管部分  一个13007  B E 短路 均压电阻 一个组织 无求大
更换解决 各路输出正常

网友:
请说出电源的IC型号,好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使用的IC何型号?....

SD6109 单芯片

网友B:
这个电源+3.3V怎么稳压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3.3V怎么稳压的呀?

3.3v 去6109 稳压的

网友:
楼主像这些电源大问题就没必要修了吧,杂牌的电源很便宜

网友:
只要能修好,就会增长技术.

网友C:
这种电源 我认为没有维修价值  做工太差

网友:
连哈基本功还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 我认为没有维修价值  做工太差

修好了 下次有机会卖

网友:
5vsb不出来是什么问题啊,300V电压是有的

网友D:
电容失效导致13007 B E短路,很难得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容失效导致13007 B E短路,很难得见。

不难见, 是一个匀压电阻断路 导致剩下的那个电阻上并联的电容和管子独自承受所有300V电压而鼓包和击穿,或者说 只要一个匀压电子断路 很可能导致没坏的那个电阻上的压敏电阻(有的话)、电容、管子挂掉。

网友:
没有维修价值  做工太差

网友:
换一个大电容试试,应当问题不大。

网友:
这样的修好了也不敢长期用啊

网友B:
3.3V是在6109内部完成稳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V是在6109内部完成稳压的吗?

可以下个6109的 PDF 看看

网友:
电源维修价值不大,但是为了增加经验还有兴趣就有必要的了!学习了!

网友E:
没有维修价值的不练习修,等到有维修价值的东西你也就未必修得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维修价值的不练习修,等到有维修价值的东西你也就未必修得好了。

有道理 不都是慢慢积累的吗

网友:
这种电源自己不能用,他能给我们维修人员带来福利。

网友F:
品牌电源可以修一下,杂牌电源买废铁吧。不过时间充足练练手倒是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品牌电源可以修一下,杂牌电源买废铁吧。不过时间充足练练手倒是可以。

练手  练手 不练 怎么行呢

网友(2016-01-10):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练手是必须的......

多谢,,还得 不断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