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3SV REV3.0待机没有3V5V

楼主(2015-12-11):
ASUS K53SV REV3.0 待机没有3V5V.BIOS拆掉出3V5V。装上BIOS就没有3V5V。刷过BIOS.换过BIOS芯,故障一样没有3V5V。论坛上有人说是BIOS问题。有人说是ACIN没有测到。显然不是BIOS问题。因为没有图纸。那就按没有ACIN电压去查。这个电压是充电芯片发出来的。抱着试试。换个BQ24740充电芯片。可调电源慢慢调到19V。在去测3V5V电感。有电压了。按开机键。上电。此机修复OK. 上传个本人测试过好用的BIOS

网友:
理论和思路正确会少走好多弯路,恭喜恭喜!

网友:
我以为是RTC电路出错了呢

网友:
我这有一个有3V 没5V,我也换个BQ24740试试

网友:
这机器没有3 5V 直接测EC121脚 没有3。3测充放电的4脚 一般是1.V左右 电压跳变就拆链接的电容 不跳加焊下不行换一个基本就正常了

网友(2016-12-28):
嗯这个信号华硕里是很重要的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也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