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的 联想G470 1.5V 偏低 只有0.75V ?

楼主(2015-12-11):
如图,进水的联想G470,开机电流跑到0.3多,拆机发现触摸板下面进水,清理干净,坏的场管和电容更换后,开机跑0.6多,测电感电压,发现PL502,只有0.75V ,低了一半,这是怎么回事啊 ?

网友:
小白,么有修到这种版,等待结果学习中

网友:
c查查反馈电路的的电阻的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先检查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供电  开启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阻阻值变了

网友:
把12点钟的方向的电阻 换了包好

网友:
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查一下升压电路,下管不良,后继短路。

网友:
芯片挂了的可能性很大,先查反馈条件满足后就换芯片

网友:
芯片所需供电全部查一遍 在查外面原件

网友:
可能哪里拉低了吧
检查一下

网友:
外围元件有问题,仔细查腐蚀部分

网友:
先断开后级跳线点,看看是不是后负载拉低,反馈电路查查。

网友:
还是换板快些  不用修

网友:
反馈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有电阻坏了

网友:
处理好进水腐蚀 换个芯片

网友:
1 芯片没有工作,是漏电压,2 反馈电阻 ,3,断后级。

网友:
处理好进水腐蚀

网友:
断开后级查反馈 重点看下断线腐蚀

网友:
查一下 反馈电阻看看 或者后级拉低

网友:
查反馈查反馈

网友:
反馈调节有误 后继可能拉低 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修好,就是12点钟方向的电阻坏了 ,现在1.5V输出正常了,但有个新问题,1.5V的上下管烫的厉害,电流跑0.7多,不亮,CPU供电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