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主板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5-12-11):
此主板修复已一个多月吧,今天看手机相片发现有保存两张图片,就发个贴说说。
主板是客户去搞网吧维护时修到的故障板,她的描述是不开机。拿到手后插上电源看诊断卡待机灯都不亮。

中间的测量没拍到图片,客户急着要带回去,所以说一下过程和故障点。
测量A14脚电压是0V,V星的新板电池没电会导致无待机供电,具体请查看V星的电路图或者看之前发过的7680分析。
测量电池电压3V是正常的,板上没丝印根据经验测了一下IO的待机供电脚无电压。
接着直接查跳线帽无电压(在下图中的电容边上,无图、无点位不好搞呀,跑线找到的)。
直接测量跳线帽两脚都对地,说明RTCRST#短路,有两个问题导致一是桥坏,二是线路中元件问题。
目测跳线帽边上有个小电容有点发霉,直接把电容拆掉后OK。

网友:
徐老师你的课我可是听过的

网友A:
徐老师  主板大神  膜拜、

网友:
电容短路   把RTCRST#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徐老师  主板大神  膜拜、

小弟师兄啊我也要膜拜你,你也是主板大神

网友:
厉害。  看看高人发帖学习的也多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现在这行生意淡得很 连大神都无聊得发小故障出来玩

网友:
在不同芯片组 主板中实时时钟复位信号电平和对地值是修板检查的重点啊。

网友:
厉害木有待机啊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徐老师维修经验

网友:
主板维修的第一步看外观

网友B:
现在天冷了,这几天才有时间看几个月前买的版主的视频,课程讲的很 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天冷了,这几天才有时间看几个月前买的版主的视频,课程讲的很 好。

感谢你的支持

网友:
想要学习,谢谢搂住

网友:
没图纸也能修好,老师厉害,我就是不会跑线

网友:
大神好崇拜你啊!啥时候有你这技术就好了!

网友:
细心就能够找到问题,我以后要努力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