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不拆BIOS刷BIOS解决有电压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2-11):
      一块技嘉GA-B85M-D3H REV1.1主板 双BIOS主板 有电压 有复位 不跑吗 先来张全图

遇到这种问题 一般的是先软后硬 先刷BIOS 后做桥 如果板还有保修 拆了BIOS刷或兑换BIOS 可能就保不了了 现在教大家一种方法可以不拆BIOS刷BIOS 首先用镊子夹住M_BIOS的1和8脚

在点开关排针开机 它会断电重启显示 然后出现这个

在把镊子拿开让它直接刷 刷完重启就成这样了

后面就不用说了吧 加点分吧 没分了

 会员7034582元2022-11-10 12:15

网友A:
还有这招,以前都是调换,看来是又多学了一招了。

网友B:
这招我早就会啦。不过你发出来给大家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招,以前都是调换,看来是又多学了一招了。

呦保修的不能这样拆下来换,这样刷BIOS很容易碰掉,一般都是技术好的才行,技术不过关是不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招,以前都是调换,看来是又多学了一招了。

保的板调换了 看出来就保不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招我早就会啦。不过你发出来给大家也不错

你会你又不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呦保修的不能这样拆下来换,这样刷BIOS很容易碰掉,一般都是技术好的才行,技术不过关是不行的

看来你知道的太多

网友B:
台式机 笔记本 苹果笔记本在线刷BIOS我都刷过

网友:
技嘉的BIOS,还可以这样刷,又学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会你又不分享出来

我以为论坛里面有 所以没发 对了你成哪里的版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为论坛里面有 所以没发 对了你成哪里的版主了,。。

自由版块

网友B:
看到你了 你跟我一个地方 帮忙管理啊,加油一起努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你了 你跟我一个地方 帮忙管理啊,加油一起努力吧

新手求带。。

网友:
我不也是新手嘛,我在跟那些前辈学习呢,

网友:
好办法。是不是只适合技嘉?

网友D:
好实用又快捷的修理技巧,实际的东本就是典的方法啊。

网友E:
老掉牙的故事  还可以短接复位排针  一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实用又快捷的修理技巧,实际的东本就是典的方法啊。

其它板没试过 不清楚

网友:
对各位修到过此板而说是老掉牙。但对咱门来说是首次了解的。

网友:
呵呵。。学了一招么,不过这只能备份BIOS是好的情况。。

网友:
用这方法  修好过过板子 。。其他牌子 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掉牙的故事  还可以短接复位排针  一样的效果

对你来说是老掉牙 对新手就不会啦、

网友:
以前看贴是说,待机下短接M BIOS  1   8脚15秒,现在是短接开机,以前的用了好像没多用,试试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 笔记本 苹果笔记本在线刷BIOS我都刷过

在线如何刷BIOS?技嘉的有双BIOS,在线刷还可以理解,但其他的板都是单BIOS的,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F:
首先用镊子夹住M_BIOS的1和8脚 在点开关排针开机 它会断电重启显示。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这时主板的通电情况是如何的:是断电?还是待机?还是在上电而不显示,不跑码的情况下的?
还有你所说的兑换BIOS,是将M-BIOS与B-BIOS进行兑换?兑换之后如果可以正常显示,还要调换过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首先用镊子夹住M_BIOS的1和8脚 在点开关排针开机 它会断电重启显示。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这时主板的 ...

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 它会断电重启跑吗显示 (是将M-BIOS与B-BIOS进行兑换?兑换之后如果可以正常显示)就不要再兑换回去了

网友G:
上点图片更好了~

网友:
这样可以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上点图片更好了~

有图片啊 你看不见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有图片啊 你看不见吗?

我看到的全是文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 它会断电重启跑吗显示 (是将M-BIOS与B-BIOS进行兑换?兑换之后如果可以正常显 ...

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 它会断电重启跑吗

这个是你说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 它会断电重启跑吗

这个是你说的

我只是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实施这个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的全是文字~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昨天我有发图片 隔天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用镊子夹住M-BIOS的时候 它会断电重启跑吗

这个是你说的

恩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实施这个操作的

有电压 有复位 不跑吗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呦保修的不能这样拆下来换,这样刷BIOS很容易碰掉,一般都是技术好的才行,技术不过关是不行的

我发的帖子隔一晚怎么图片就没了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H:
加上图,配上文字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加上图,配上文字最好了

本来有图片的 不知道怎么没了

网友:
不错,很给力,网上有卖八脚的夹子,不知道好用不好用

网友:
很好的经验,LZ有才有爱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的板调换了 看出来就保不了了

图挂了啊。

网友:
图没了 本来有的

网友:
好吧  还是谢谢你   下次与到试试看

网友:
没有图呢??技嘉的Bios门

网友:
请问一下.技嘉的双BIOS. 刷完BIOS是不是两个都更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