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不跑码,学徒中

楼主(2015-12-11):
上来测各个供电,发现桥供电没有,然后先找图纸,发现q29 q28 连接7120八角的第六角没有电压,换掉7120 ,通电烧q28 换掉q28 q29 通电又烧,真是晕了,又问师傅,说把傍边的电容换掉和q28换掉,OK能跑码了,c1换内存 OK 运行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终于搞好了,谢谢师傅,以后会更加努力,我们一起加油啊,2010实地学员最后一期。

网友:
具体主板型号 跟故障或者按照时序来修,。桥供电没有先看下给桥供电的芯片工作是否正常

网友:
AMD桥主板先有内存电,再有CPU电压,后有总线供电。后二步这与 英特尔苾片组时序相反。

网友A:
为啥换电容就不烧了呢~

网友:
嘿,你是实地出来的吗,怎么还学徒呢

网友:
能修出来就不错了,慢慢来

网友:
学习中。。。。。。。。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
电容性能不良  漏电了可能

网友:
谢谢分享ddd

梦幻、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B:
回楼上的 别想象那么美好 实地几个月就想成师傅不现实

网友C:
10实地 五年了还是学徒  你干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楼上的 别想象那么美好 实地几个月就想成师傅不现实

我看视频都修好几块板了,实地出来呵呵。不能怪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实地 五年了还是学徒  你干嘛去了

他10年实地   出来改行  发现外面风大雨大   现在浪子回头  所以还是学徒
可惜他错过了电脑维修的黄金时期   现在做这行  只能呵呵了

网友:
是电容短路引起的故障吗?

网友:
2010年的,别吓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换电容就不烧了呢~

可能是电容对地引起后极短路最容易烧元器件

网友:
加焊桥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