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NV57H 键盘不正常

楼主(2015-12-11):
接到一台Gateway NV57H 笔记本,板号:LA-6901P...............机器问题是有一个键连键(不停的打字出来),初次检察为键盘损坏,给客人更换后,客人拿回家说用了半个小时就不行了,再次检察发现机器有一个规律,冷机的情况下连键发生的机率非常小,当开机用上半个小时左右后就会出现这个毛病,把键盘接口这里的电容取掉,还是不行,更换EC,刷BIOS,都不行。。最后用手术刀一条一条的割断主板键盘接口这里的线, ,然后进系统用键盘测试软件测试键盘,看是哪一条线引起的,最后测得结果为KSI7, KSI7到EC62PIN,挑起EC这个脚,进系统再次测试,发现不连键了,问题明确了(主板线路微短)直接从EC62PIN飞线到键盘接口26PIN,再次进系统测试,键盘功能一切正常。。。。测试一个小时后,问题没有再出现,机器终于修好了。.

网友:
这故障一般都是键盘或IO损坏所至,主板线路微短的还真没有碰过.加分鼓励下.

网友:
沒遇到過這種故障,但學到割線這招

网友:
微短  好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