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螺丝惹的祸,飞线一例

楼主(2015-12-11):
天冷了,飞线都发抖,花了1个小时总算搞定了

网友:
飛的線看起來真多

网友A:
   哈哈。。搞精密仪器

    兄弟你得温柔一点儿。。。

     如果是修苹果手机  苹果的手机主板也是很脆的。。如果最后5颗螺丝中。。有两颗致命的你就惨了。。起码损失500以上到1千不等    多则导致手机蓝屏  指纹不能使用。。iphone6开始。就不敢刷系统了 一刷就成砖

网友:
我的天呀,这是谁干的呀,,,这么不小心,,。。

网友:
这应当是自己创造的困难,自己来解决吧,好像是修好后在上螺丝时,不小心上了长螺丝造成的

网友:
坑人的长短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搞精密仪器

    兄弟你得温柔一点儿。。。

苹果的系统真心不敢动

网友:
印证了维修是细心活的真理。

网友:
楼主可真有耐心

网友:
在原来断线的位置直接连线不就可以么  为什么要连那么远  不仅难看 而且还容易碰坏

网友:
下次安装螺丝可要注意了。。。

网友:
这线飞的可真乱。。。。。。

网友:
这线飞的乱了,不过很细心

网友:
把断开部份的线路刮开漆,用细线连接起来即可,这样好看得多。

网友:
螺丝没割碎屏就好事

网友:
维修不小心造成的 啊

网友:
现在的屏老是倒着装,而且逻辑板现在都没用铁壳的了,,容易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