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6 SATA口不可以用 一颗小电阻引起的!

楼主(2015-12-11):
板号:G41M-P26     MS-7592VER:5.2

故障现象:所有SATA不可以用      可以亮机!

客户这样说的;我也接了一个硬盘   果然不认盘!

ICH7南桥   SATA是南桥直接管理的;  4个口  16颗耦合电容打值  基本一样 (表子有误差 忽略不计) 由此判断基本不是桥的问题!

再测SATA模块供电   RN40   有3.3V

测SATA时钟    100M    有电压  算正常吧   没示波器

就剩一个条件没测了   设定电阻     断开R432  测阻值  只有   21欧       找到问题了    图纸标的24.9欧

看了好几个ICH7的图纸  发现南桥 AH10  和AG10都是  接24.9欧电阻到地!

找料板拆一个  换上       可以了      !(基本都在南桥右边  表子量一下24欧  )

  发帖不易    设定电阻出问题   比较少见      我修到的不多   都和大家分享了      有分的给加点分吧       谢谢!

MS-7592-5.2.(1.1).zip

网友A:
BIOS   刷过    一样的故障                帖子忘写了!

网友B:
很好的經驗分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經驗分享

你是大陆    还是台湾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大陆    还是台湾的

我台灣的你看繁體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台灣的你看繁體字

就是看你繁体字   才问你的      呵呵

网友C:
高手啊。。讲讲什么是设定电阻。。差几欧都不行么。。。时钟在哪里测得电压多少。。。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D:
这个设定电阻是个什么鬼能讲解给我们小白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啊。。讲讲什么是设定电阻。。差几欧都不行么。。。时钟在哪里测得电压多少。。。

去时钟芯片测           你看图纸连到哪里就去那里测!

网友:
一般般           共同进步!

网友E:
有图纸还好 没图纸就不好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定电阻是个什么鬼能讲解给我们小白听吗

桥内部  SATA模块AH10和AG10(ICH7是这样)  通过   24.9 欧电阻接地      阻值不可以变  变了SATA就会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还好 没图纸就不好玩了

是啊             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还好 没图纸就不好玩了

就算没图          也可以参考  其他ICH7的图纸!

网友F:
正常24.9欧实测21欧这也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正常24.9欧实测21欧这也有异常?

精密电阻                     没这么大误差的        料板换的电阻  24.3欧  万用表不是很精确!

网友G:
还有这么一说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这么一说  学习了

是啊

网友:
就差几R都不行,第一次听说

网友H: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下次遇到又可以秒了

网友:
不错,支持一下!😃😃😃😃😃😃😃😃😃

蓝冰心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I:
好经验!电阻一般差几欧我都认为是好的,因为怕表有误差!下次的注意了!

网友J:
楼主你的那个时钟方框图能让不能上传一份

网友K:
必须加分  好帖子~

网友L:
呼吁给楼主加分,sata设定电阻,闻所未闻的一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A:
BIOS   刷过    一样的故障                帖子忘写了!

师兄技术越来越好,修的也越仔细,这么小的都能看到  分送上

网友N:
电阻的特性是只要变大,还没见过电阻变小的。

网友O:
我前几天有碰到过,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认不到sata口,ide接硬盘正常,没修出来

网友P:
阻值差这么一点都不行啊,看来修板还是得配合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前几天有碰到过,供电时钟都正常,就是认不到sata口,ide接硬盘正常,没修出来

再试试       有的也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阻的特性是只要变大,还没见过电阻变小的。

修多了              就会遇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阻值差这么一点都不行啊,看来修板还是得配合图纸啊

这里用的是精密电阻           不可以差太多!

网友Q: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O(∩_∩)O~

网友:
引用 网友M:
师兄技术越来越好,修的也越仔细,这么小的都能看到  分送上

谢谢                     版主听说你是个美女  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呼吁给楼主加分,sata设定电阻,闻所未闻的一点

         其他模块也有设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那个时钟方框图能让不能上传一份

你截图啊            看不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经验!电阻一般差几欧我都认为是好的,因为怕表有误差!下次的注意了!

有些地方     差几欧   无所谓   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必须加分  好帖子~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下次遇到又可以秒了

不是所有的SATA用不了都是这里问题                也有可能是桥            一点点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Q:
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就知道该怎么解决了,O(∩_∩)O~

不一定都是这里问题               有可能是桥        一点点排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内部  SATA模块AH10和AG10(ICH7是这样)  通过   24.9 欧电阻接地      阻值不可以变  变了SATA就会不 ...

果然高手,学了一招,不知道ie的板子怎么测

网友R:
那电阻是多少欧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R:
那电阻是多少欧正常?

24.9                图纸有啊

网友S:
遇到的大部分不认硬盘的加焊南桥就会好  AMD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S:
遇到的大部分不认硬盘的加焊南桥就会好  AMD居多

还有一小部分           不是加焊就可以好的!

网友:
修的很详细,还好有图纸哈!

网友:
这个R432电阻是作什么用的?是设定什么的?

还想请教一下所谓的ICH7南桥是指哪些南桥?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楼主理论功夫好扎实,技术不错,加分支持原创。

网友:
谢谢lz无私的奉献   下载分献上

网友:
很好的經驗分享

梦幻、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小故障  大问题

网友:
楼主 技术太好了

网友T:
电阻,阻值怎么能变小呢。本身只能变大,还是南桥桥 问题。可能吹电阻时加热南桥造成修好的假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电阻,阻值怎么能变小呢。本身只能变大,还是南桥桥 问题。可能吹电阻时加热南桥造成修好的假象吧。

断开电阻   实测阻值            阻值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