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5-12-11):
  接一台进水的苹果A1466,版号:820-00165-02.插电源绿灯亮,过3秒左右自动转成亮红灯(不知道这样是否是正常的),上不上电池都是如此。拆机检测,按下开关,
EC发出的PM_PWRBTN_L这个信号,一直都是3.3V的高电平无下拉动作。SMC_ONOFF_L有3.3V电压,按下开关也有高低高的跳变。待机3,5VOK。
  检测EC工作条件 1:PP3V42_G3H 3.3V正常,PP1V2_S5_SMC_VDDC 1.2V正常。PP3V3_S5_AVREF_SMC 3.3V也正常。
                             2:SMC_RESET_L 3.3V页正常。
                             3:SMC_LID 3.3V正常
                             4:3,5V电源IC发到EC的S5_PWRGD 3.3V正常。
                             5:EC发到CPU的PM_DSW_PWRGD 3.3V正常。
                             6:充电IC到EC的SMC_BC_ACOK 3.3V也正常。
                             7:SMC_WAKE_L  3.3V正常
                             8:CPU到EC的SMC_CLK32K 时钟也正常。
  唯一不正常的地方的就是EC自带的12M时钟不起震,两个脚电压都为0V,换了个12M的时钟后还是一样两个脚电压都是0V。
对地阻值600左右也是正常的如下图

因本人修苹果不触发的还是第一次,所以请各位同行帮忙看看
1:EC是否还有待机条件没测到?
2:这个Y5110是否插上电源就要起振的,如果不起振在换过时钟的条件下是否可一判断EC坏。但这个机器插电源又能亮绿灯,按理说能亮绿灯,
EC应该是好,因为修的少苹果,实在搞不明白了。请大家指教下。

补充内容 (2015-12-17 21:24):
机器终于搞好了,换了SMC,还有Q5810就OK了,新发了一个帖子,地址在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7689-1-1.html

网友A:
重置一下EC试试,不行就得换了。

网友:
这个EC不好换

网友B:
关键现在不敢确定就是EC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现在不敢确定就是EC坏的

苹果的机器修的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置一下EC试试,不行就得换了。

苹果的机器修的太少了,现在不敢确定是EC坏的

网友C:
供电复位都有了不出时钟就换吧,我刚弄了一个A1425也是时钟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在等料,SMC坏的真jb多

网友:
苹果机修的少,期待高手回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供电复位都有了不出时钟就换吧,我刚弄了一个A1425也是时钟一个有电压一个没有,在等料,SMC坏的真jb多

妈的,这个EC又不好买,还的买料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妈的,这个EC又不好买,害的买料板

翻新10块钱一个,原装53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翻新10块钱一个,原装53一个

不是吧,能买到原装的吗?兄弟给个原装的地址

网友:
分析这清晰 问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能买到原装的吗?兄弟给个原装的地址

短信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能买到原装的吗?兄弟给个原装的地址

没收到短信啊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D:
应该还是EC 重置一下试试呗 又不会弄死 不行就换 反正要排除EC自己本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还是EC 重置一下试试呗 又不会弄死 不行就换 反正要排除EC自己本身问题

恩。明天去了再看看,不行就重置看看

网友E:
主要还是查进水的地方,是不是EC处进水?如果是EC这个地方进水,EC换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查进水的地方,是不是EC处进水?如果是EC这个地方进水,EC换一个看看

EC处没进水,进水很少,

网友:
BATLOW  还有很多信号呢  你都没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