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11):
最近接到一台惠普暗屏的,具体什么型号我也忘了,纯属没有技术含量的,也发出来吧,暗屏有可能是屏保险烧了,把键盘拆开,一看,哈连机都不用拆了,屏线就在那里,保险也在,测量不通,从料板拆个保险装上,成功亮机,保险要找20V的,可以从电源接口那里拆,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
暗屏

网友:
嗯!确实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样的帖子多发无用。

网友:
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保险断了 一般都是电压过高 肯定有短路的地方 楼主这样发 不妥吧 缺分?

网友:
我是直接测试一下后级正常直接短接,懒得去找

网友:
还是测一下后面有没有问题吧 ,省的返修。

网友:
修到好多暗屏的都是屏上面19V出问题了。。

网友:
菜鸟的帖子

网友:
现在大家都却分,,

网友:
发贴上图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我一般也是直连的,心情好的时候翻翻料板找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