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瓷KM1620数码复印机半深半浅的维修

楼主(2015-12-11):
故障现象:京瓷KM1620数码复印机半深半浅。可能维修人员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六棱镜反光镜表面脏污.
故障排除:本人首先将复印机的激光组件取下,打开后发现激光组件中的六棱镜的反光镜表面很干净,然后将激光组件中的所有反射玻璃全部擦试干净,从而排除了激光组件的问题,其次考虑是否是转印辊的问题,将转印辊取下清洗后问题依然存在,最后本人把复印机的扫描架上的反光镜和曝光灯擦试了一遍,复印一张后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网友:
复印机半深半浅,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先考虑是打印半深半浅,还是复印半深半浅,不是你所说的遇到这问题一定就是激光器,如果是复印半深半浅就不用考虑一定是扫描部分的问题了,如果打印半深半浅,多数是激光器,硒鼓问题

网友:
复印的时候 和激光发射器有关系么,扫描是通过扫描灯传送命令的呀!!!  打印的时候才是激光发射器工作的

网友:
楼主开始都不区分是效果故障还是扫描组件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