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版号 K43SV REV 3.0 难搞的不定时掉电,风扇时快时慢维修

楼主(2015-12-11):
机型是A43S 版号K43SV REV 3.0 四显存 N12P-GV-B-A1
  客户拿过来不定时掉电,机子在另一家修过,人家说修不好,建议换板.我测试了一下,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有时还没进系统就掉,进BIOS也掉电. 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问题比较普遍,拆开板子发现待机芯片,CPU供电芯片焊过 EC焊过,其他没有动过的痕迹.而各组电压都正常, 风扇有时一快一慢,有时正常.于是先刷机,网上下了2个,我电脑里面有2个都不行 ,有的故障一样,有的不触发,有的触发不显. 在官网下了一个最新版317 在系统里面 乘没有掉电的机会刷了进去,结果一样掉电.前段时间修了好几个华硕机子坏桥的,有可能是桥虚焊了吧.上迅维CF-280T加焊后还是一样.不想换,又上网溜了一圈.很多朋友说华硕这款机子供电虑波电容容量太小,于是我把3  5 V电容换了, 南桥供电电容也换 ,主板上的电容空位也加上,还是掉电.  无语了.这个机子前后搞了一周时间了,我给客户说要换桥,订了芯片要等几天.其实我是有现货的,只想稳几天好查查原因.现在的客户机子没修好催得紧,修好了就不管了.
   今天本想上论坛求助一下,这时候我记得其中有个朋友提到过换EC.于是找了一下元件盒还有一颗全新IT8572E 换上,开机发现风扇不转,亮屏后风扇开始转起来,没有出现一快一慢的现象感觉有戏了.于是烤机 5分钟,10分种,30分种,现在有2小时多了...呵呵! 明天收钱吧!
   现在下载分不够了,充值不合算了,发上来争几个币吧! 有同样问题我朋友可以试下!

网友:
比较幸运 的换了EC 能正常

加分鼓励发帖

网友:
是的,快想放弃了!感谢版主支持!

lvjingang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有时候感觉维修就要有替换的料才能修好,没有替换材料修机器真心是困难。

网友:
这故障少见,但事实证明就是EC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问题比较多,明天多开几次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的焊工真心不错,开机发现风扇不转,亮屏后风扇开始转起来属于正常现象吧。

网友:
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不考虑ec

网友:
看见了,又有了一个经验了,真怪。

lvjingang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很久没逛论坛了,今天来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这机器被虐了一遍,以后坏了 没人敢修了

网友:
昨天也遇到过一个联想的也是掉电,有时一显就掉,有时还没显就掉,也是掉EC好的。

网友:
你人品不错,我换完EC ,更换电容,换桥都搞过,也没见好

不过你的板子倒是有个细节:风扇转速无规律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啊。。不容易

网友:
维修,找疑点不断尝试

网友:
Ec控制温测,风扇啊,有道理的,你没用原来的ec重新焊一下试试,要是没现成的新ec怎么办。

网友:
原EC也是重新焊过,没见好!
没有换EC前,一触发风扇就转,且一快一慢,换了EC是触发不转,亮机才转,所以有区别的

网友:
是的,搞维修料板多,省事好多

网友:
能亮机掉电的机子修着很烦的,以前遇到过也换过EC 还换过好几片都不行最后放弃

网友:
谢谢楼主  分享学习了

lvjingang -2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