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A1502_820-3476-A_MX25L6406E处BIOS

楼主(2015-12-11):
有人求,就发一个(经维修部确认是好用的)
在2楼

网友:
好了 我下了试试!!!!!

网友:
好用  加分 !!!!!!!

网友(2017-06-19):
谢谢分享我正要这个

网友:
用起慢不慢哦.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都开机很慢。这个不知道怎么样,,有刷过的吗

网友:
哎,一个换键盘的机器被我把主板弄的不开机了,

网友A:
有820-4924-A的 bio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820-4924-A的 bios吗?

论坛有的,搜820-4924

网友(2017-09-04):
刷了不开机,

网友:
原故障是什么
不开机是指不触发还是不亮机?

网友B:
刷了不开机,月神也干这事,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了不开机,月神也干这事,郁闷

你刷了不开机???
我这个是经人验证过的,所以才命名 处

网友B(2017-10-07):
确实不开机了,没必要骗你,你是大神呀,敢骗你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开机了,没必要骗你,你是大神呀,敢骗你呀

(经维修部确认是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不开机了,没必要骗你,你是大神呀,敢骗你呀

再次找维修部确认了。这个是好用的!!!请检查自己的刷新动作是否有问题或机器有其他问题

网友C(2017-12-12):
此BIOS 确实不亮机 本来我的机器是解PIN的 可以亮机的 刷了此BIOS风扇转转停停不开机。就类似于技嘉主板BIOS问题一样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BIOS 确实不亮机 本来我的机器是解PIN的 可以亮机的 刷了此BIOS风扇转转停停不开机。就类似于技嘉主板BIO ...

来来来,再试试这个。
如果还不行,真不能怪BIOS了

CZM_J44 820-3476 A1502.rar

网友(2019-06-09):
上面bios是好的,亲测,820-3476  谢谢饼哥

网友D(2019-08-04):
开不了机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无语
试试2楼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机无语
后面的清屏有声音可以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1-07-22):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电脑触发掉电,验证一下

网友(2022-07-09):
已测试,2楼BIOS刷机秒亮。

网友(2022-08-15):
饼哥我的原BIOS芯片坏了,换了芯片进不去系统,你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