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X1C维修

楼主(2015-12-11):
接客户机,上电,电流0.17A左右就掉电,应该是缺cpu供电,拆机,板号为11246-2
LGS-1 MB。测量cpu供电没有出来,查ic工作条件,VR-ON有高电平,再测量板子其他电压,都正常,刷个bios试试,故障依旧,换桥,SLJ8B,亮机。

网友:
同时把点位图和电路图分享在此,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X1C-11246-2点位 图纸.zip

网友:
高手啊,好羡慕你们哈

网友A:
换桥好的  楼主是怎么一部确定是桥的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多发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好的  楼主是怎么一部确定是桥的问题

这哪里只有一步,前面很多步,你都忽略看了吗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故障就知道了

网友:
你好  我遇到一台x1  因为技术和工具原因不能维修  请问能帮我修吗 ?  我付费

网友:
无CPU供电换桥能好,其实人品已经不错了,

供电芯片,BIOS,桥都干过还没好的我都遇到好多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