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内存条

楼主(2015-12-11):
为什么笔记本的内存条和台式机的内存条,不能互换使用,好像电压也不一样,是什么原因,难道是为了省电?

网友:
相当奇葩的问题,插槽相同吗?

网友:
电压一样能互换吗 ?规格定义 脚位都不一样

网友:
肯定不能混着使用啊,一个那个长一个那么短

网友:
北桥,南桥,CPU都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内存要一样?

网友:
他问题是想问,为什么两种内存不设及成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