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ios回复到出厂设置

楼主(2015-12-11):
本人维修笔记本的时间不多,在台式机上可以抠主板电池或短接,笔记本如果想恢复bios出厂状态,难道要拆开机子,抠电池,有没有好的办法,不要拆机器?

网友:
按F9恢复到最佳设定。。。

网友:
我去都铜牌了。。你是来逗我的吗??

网友:
当机器不亮的时候 有些机器有些复位点 或者按钮 可以让你取巧   不行就拆机器吧 对于维修人员装拆 是基本功

网友:
有的在BIOS设置里就可以哦

网友:
这个办法一般都是扣电池

网友:
进BIOS里面恢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