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背光亮不显示

楼主(2015-12-11):
哪位大神帮助一下。iPad mini 2液晶背光灯亮 。但是不显示 大概哪里出问题了?求教!谢谢了!

网友:
先更换屏幕试试,如果不是屏幕问题就要查主板上显示座子了

网友:
先对显示接口打值和检查显示芯片。

网友:
显示供电芯片或者屏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撞坏的,我这也有一台

网友:
我也有一个     屏不显   背光亮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你的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