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开机掉电,多次关闭电源才能开机一次 解决

楼主(2015-12-11):
今天接一客户机子,主板型号:华硕P8H61 1.0的    故障:主板触发风扇转一下掉电,再次触发不通电。CPU小4口拔掉还是一样。又从CPU每个供电MOS管测量阻值正常CPU住供电芯片正常,查开机电路发现COMS电路有问题,电池电压为0.16V。上论坛查得图纸一张。看图纸发现sd1连接IO 和桥, 看图跑线路发现IO旁边有一贴片电容OC13和OU1C99。看电容OC13颜色较黑,果断拆除。再次量bat电压正常。上电测试,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附上论坛得来图纸一张P8H61 REV.1.00

网友:
楼主,你这不是图纸,是点位。。。。。

网友:
这个算经典故障

网友:
有没有备份  BIOS?

网友:
有备份BIOS

rev1.0

网友:
为什么我的故障跟你的一样   查了你所说的地方是正常的。 我就郁闷了。这个板子100卖给同行是好的。过2天拿回来就成你说的故障了。

网友:
楼主好眼力啊

网友:
我有快2.0的。可惜找不到点位图。。

网友:
这些点位图好像查看不了元件的型号,跟参数。

网友:
H61修得少,楼主算运气不错,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