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反复重启

楼主(2015-12-11):
华硕主板反复重启,进系统后有时几分钟,有时十几分钟后重启,不一定,随机的。       现在是电源换过,硬盘换过,BIOS也刷过,故障依旧。进PE一切正常,求各位大神?

网友A:
822排阻。南桥周围的822排阻加热一下,你会有惊喜。

网友:
难道又是822??

网友:
AMD的板吗?碰到过cpu坏的能装系统(能进PE),进系统蓝屏

网友:
换cpu内存试试   这也能照成啊

网友:
桥虚焊通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22排阻。南桥周围的822排阻加热一下,你会有惊喜。

想请教一下:这个南桥周围的822是什么作用的?是起到上拉信号好的作用的吗?还有感到好奇的是:你不问板号,不管它是AMD还是ANTEL的,就直接锁定故障在南桥的周围,能说下原因吗?南桥如果出现了虚焊,是否也会出现能显示,但会重启的现象?

网友:
内存,和CPU也换过试试看

网友:
查电源管理的EN脚,看看电压是不是会跳变!!

网友:
。。很多原因导致。。换下内存测试下

网友:
华硕什么主板?

网友(2016-01-13):
是台式主板  还是  笔记本的

网友:
更换电源试试

网友:
估计是主板哪里有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板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一下:这个南桥周围的822是什么作用的?是起到上拉信号好的作用的吗?还有感到好奇的是:你不问板 ...

如果你想知道桥周围的822有什么用,这个还得看点位图才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822排阻很容易坏

网友:
南桥左上角的822换掉即可

网友:
桥虚焊
可以解决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