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拆机因不小心导致后摄像故障-----简单维修

楼主(2015-12-11):
昨天拿着4S准备拍个图片玩,打开相机,由于是近距离,想着对对焦,结果按了很多遍无法对焦,,拍照也没反应,肯定是摄像电路问题了。

今天抽空拆下板,观察了下。

拆下摄像头想着看看是不是接口问题,结果发现,一个黑色小件和电容粘在一起了。
图纸查了下,这个还是一个小电感,2.8V供电线路上的。

仔细观察了下,,这个电感是被硬起下来的,,回想起前几天我拆过机,,应该是指甲起排线时候用力过大起坏的,最悲催的还是一遍的焊盘给起掉点了。
打开PCB图看看和哪边相连吧:

正好旁边有个电容可以飞线,,那好,,定好位置那就开干。。

在我的不懈努力下,,终于飞好了,,修过手机的才知道这些小元件飞线的困难之处,还望高手勿要笑话小弟,

附上一个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图,手法粗糙,,请勿见笑

在此提醒新手小白,拆机过程中,多加注意,用力轻些,稍不慎就会小问题搞成大故障仔细认真,省时省力!!

网友:
看见了,拆机需谨慎。

网友A:
想练好飞线,就先用0.3的珠子补桥上的焊锡点

网友B:
手機元件小,修時眼睛要好,手不要抖

网友C:
像我们这带眼镜的不是很吃力

网友:
说的很简单,,做起来很难,手机这小原件看起来都头痛,,还得上锡,,飞线,,很厉害!

网友:
手机原件小,飞线真的很吃力。

网友:
小伙,学的不错嘛,手工好好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练好飞线,就先用0.3的珠子补桥上的焊锡点

哇,,这练法好牛,,,会不会眼晕,,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機元件小,修時眼睛要好,手不要抖

是啊,,,修的时候,,手抖得厉害,,得多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我们这带眼镜的不是很吃力

近视嘛,,,更有优势,,都差不多。嘿嘿

网友:
东西太小了 要 烙铁都很好才行。

网友:
焊工不错,分线解决问题

网友D:
看起来拆机要胆大心细,手工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拆机要胆大心细,手工要好

手机维修,,手工太重要了。

网友E:
楼主图纸在哪找的,太实用了

网友F:
苹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蛮多的   特别是5s

网友G:
最近修到的进水机都头疼的要死。。。

网友:
修苹果就是要焊工好才行

网友H:
#缺2.8v 电压 既无法对焦 也无法拍照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缺2.8v 电压 既无法对焦 也无法拍照的吗#?、

对,,,不能对焦,,,按拍照键咔嚓下没有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修到的进水机都头疼的要死。。。

没办法,,进水机就是问题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发生这样的事情蛮多的   特别是5s

是啊,,元件都很脆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图纸在哪找的,太实用了

迅维的,,你可以联系客服。

网友:
拆机可得注意了

网友I:
我们这近视眼的就不行了,但是好像学习手机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们这近视眼的就不行了,但是好像学习手机维修

近视可以啊 ,,是近视又不是远视,,趴近点,,其实都差不多的

网友:
我手比较大维修iphone比较困难,一直想去维修iphone但一直不敢

网友:
哎,练了小半年的手工了都没坚持下来。还是那么差劲羞愧啊。

网友:
轻轻拆 轻轻拆

网友:
厉害啊,这个都可以发现

网友:
2.8v的AF供电是知道对焦的供电

网友:
技术不错心又细,看你修的好轻松。多谢分享!

网友:
对啊,手机上的东西太小了。

网友:
谢谢同学你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