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yukon 88E8075mac改不了,求大神

楼主(2015-12-11):
marvell yukon 88e8075的mac改不了,在dos下运行yukonvpd,提示找不到网络接口,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采用什么别的方法可以修改mac
Mac

网友:
可能是软件版本低了。目前我也没有最新版本

网友:
你的型号我啥机器没搜出来,如果是品牌本子,可以在BIOS里改啊,迅维有教,不行只能找某宝了

网友:
这个是联想商用机服务器的网卡

网友:
请问楼上,某宝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