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线对充电速度的巨大影响

楼主(2015-12-11):
刚才做了一个实验,不同质量的MICRO USB数据线接到可调电源上对充电宝充电,一种充电电流是0.85A,一种充电电流是0.5A,可见其速度差别有多大。一种售价10元,一种20元。

网友A:
楼主倒是很有好奇之心,不过如果能再进一步,揭秘到底是为什么,这帖子就精彩了

网友:
早有发现,没有研究过为什么。
期待楼主研究下发表一个精彩的文章~

网友:
是不是跟线有关系,毕竟USB也只有线,没有元器件

网友:
   特别情况 原理跟 充电头一样的。。提高电流

    他在充电数据线接着部位  上加了快充装备    普通充电头是1a  而快充是2a安

网友:
这原理倒是简单。假设充电电压是5V,充电线阻值R1,手机内阻R2,则根据欧姆定律,充电电流I=5/(R1+R2)。手机内阻R2不变的情况下,R1越大,则电流越小,充电越慢。如果充电线含铜量大,则R1小,电流大。反之则电流小,充电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倒是很有好奇之心,不过如果能再进一步,揭秘到底是为什么,这帖子就精彩了

这个应该是里面的铜芯线的材质吧,一种是高导率的纯铜线,一种是铜包铝或者是铜包铁的劣质线,所以易折断。

网友:
先的阻值不一样

网友:
有损耗的吧

网友:
应该和线两端接口有关系吧,总不会是线材问题吧?

网友(2016-01-20):
然后呢,就几句话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