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 MS2346 不触发

楼主(2015-12-11):
板号:HM2-CR UMA 12201-2 48.4TH03.021 I3 2377M HM77待机电流0.003A,待机电压3D3V_SRC 5V_S5都有,ROM U6001 2脚开机由3.45V瞬间降到3.13V,应该没读BIOS,重写BIOS,2脚电压跳一下变成0V,触发正常。此BIOS是持续读取。第二天装机又不触发,KBC_PWRBTN#有跳变,PM_PWRBTN#有高电平无跳变,按时序走:+RTC_VCC 2.76V,RTC_RST# 3.3V,SRTC_RST# 3.3V,s5_enable 3.3v,3V 5V PWM都有,+5VA_PCH_VCC5REFSUS(V5REF_SUS)无电压,此电压受U8001控制,拆掉U8001,短接Q8002 Q8003 SD极后正常.有大侠分析一下U8001工作流程最好了。

ACER MS2346 HM2-CR UMA 12201-2 48.4TH03.021 BIOS OK.rar

ACER MS2346 板号: 12201-2.rar

点位图加图纸

网友:
PM_PWRBTN#这个信号不是EC进桥的麽,没跳变为何不查EC直奔桥

网友:
U8001的工作条件:1脚供电-6脚开启-3脚输出DS3_PWRCTL
                                    Q8002/Q8003控制极得到DS3_PWRCTL高电平后输出3D3V_PCH_DS3和5V_PCH_S3提供给桥供电,同时送到U8001进行检测,检测不正常将关闭DS3_PWRCTL。

网友:
短接就是待机电流稍大,没什么其他问题的。稍微费电些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