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Z解决不定时掉电问题

楼主(2015-12-11):
        自掉电出现时,以为是散热风扇的问题(风扇散热效果差风量小),换新的后故障依旧。后又更换硬盘重装系统,依旧不定时掉
电。再后发现电源适配器电压输出为24.5V(标准的是19V, 3.95A),以为是电源适配器有问题,更换后新的后输出为24.5V,

测量插座电压竟然为290V(高出正常的70V,市电不稳,三天后恢复正常),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高出5.5V左右。没发现是电源

适配器输出电压高出5.5V之前,电脑强行使用三天(出现掉电就再按电源键,只是不频繁掉电)。后来出现掉电后开机频繁不定

时掉电:1.能进系统后会不定时掉电 2.能进系统后使用一段时间后散热风扇猛转6000转几分钟后突然掉电(鲁大师测温都正常

45度左右) 3.刚开机散热风扇就猛转6000转,关机重启依旧6000转 后来进BIOS也会突然掉电,严重时LOOG还没出现就掉电。电

池指示灯会灭一下又重新点亮(感觉像是主板突然断电后又重新上电),没有专用工具所以没办法测开机时的电流。(PS:系统重装,拆内

存条,换硬盘,升级BIOS都试过故障依旧)。严重时LOOG还没出现就掉电(完全开不了机),拔掉电源后过一夜又能正常开机!但有时能

正常开机使用一天都没问题!怀疑是不是之前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高出5.5V左右,导致主板电路问题。各位大侠帮帮忙忙分析分

析是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继续刷BIOS,能用一天,先怀疑软件吧.

网友B:
我觉得竟然BIOS刷过应该 不是它的问题,掉电固然麻烦,你要慢慢查了

网友:
合成个BIOS试试吧

网友:
换个EC试试

网友C:
是刷BIOS不是联网升级BIOS,就是拿编程器刷。。。应该是

网友:
看到掉电的头大,我一个东芝的掉电什么办法都用过也没有修好,后来客户拿走了,心碎啊。。。。。

网友D:
先刷个bios试试看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刷BIOS,能用一天,先怀疑软件吧.

昨天正常开机玩了一会后看淘宝网页看着看着散热风扇开始持续加速旋转,看着鲁大师显示从3000转加速到5500转!听着那转速感觉快要挂了,结果还真的挂了突然掉电!转速到6000是必挂无疑的.....(有时转速3000左右也会突挂!),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竟然BIOS刷过应该 不是它的问题,掉电固然麻烦,你要慢慢查了

外壳上写的型号是K42JZ(鲁大师显示也是),我BIOS升级是官网上的升级软件升的是K42JZ,拆开外壳主板上写的是K42JR!到底是要升级JZ还是JR?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刷BIOS不是联网升级BIOS,就是拿编程器刷。。。应该是

大师怎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刷个bios试试看先

升级过的,,,

网友:
真的那么麻烦吗
我开始也是以为散热
好了一天

网友(2020-04-01):
CPU背面加两个470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