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拿过来一张说是Y485板子 HM65桥发烫

楼主(2015-12-11):
接到板子 裸板 桥是取下了的  待机3 5V没有电压 51123 有点热 查工作条件 主供电19V正常  基准 5V  EN3.3  3 5v开启电压正常  3V线性没有 5V线性1.2V 断电测试 17脚对地9欧 8脚对地正常 3脚基准链接了一个点容 这里不见了补上  手里没有51123 只有51125脚位一样 看论坛有朋友说1和6脚链接的电阻阻值不一样 但是这个开启信号应该没这么严格吧 想先换了试一下  待机3 5V正常发出  找了一个HM65桥做上去自动触发到0.86安左右掉到0.18左右再掉到0.013安 在开机瞬间测试各电感电压都一产生 怀疑是信号部分故障导致掉电 因为之前上家修过 也许还有其他地方被动过了 板子背面 EC芯片 应该是被干过  找了个同型号EC换上自动触发 掉电 同之前一样 再按开关正常亮机 可能第一次触发掉电因为没有上CMOS电池  装机测试到此结束

网友:
鼓励发帖加分

网友:
我的理解:板子就是线性滤波电容短路,上家EC,PCH一顿砍,结果到你手上了

那你标题H65发烫是为何解?

网友:
板子到你手的时候  桥不是都没了吗   还发烫???

网友:
Y485 是AMD 的HM65是intel的,你的应该是Y480

网友:
同行说他拿到的时候是桥烫 于是取了  其他也没怎么说  我拿到的时候通电待机3 5V都没有 就像我上面说的 待机芯片也是坏了的 而且基准电压的电容不见了

网友:
板子的具体型号我也不知道  版号:LZ57 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