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19 rev:1.4 p43t-c51不过内存

楼主(2015-12-11):
客人说帮修下这板 看修的好吗  我上检测卡跳一下00  00等一下就E0内存不过,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一下就E0了不像前面要等下一才E0   查内存电压  发现SMBCLK  1.33 1.45  1.55  的变  不正常  正常是3.3  以为是R423的问题 就和R427换了下  还是1.多电压  那就不是电阻问题了  看了图SMBCLK去了U5和U6   那就先拆U5  上电SMBCLK 正常了  点亮了   不上U5也可以亮,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还是找了个装上去  OK    谢谢各位帮加点分

网友:
V星的元器件多种多样  看起来头晕~

网友A:
楼主这个U5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B:
为什么去掉U5还能亮机了,U5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
请问u5是什么,双场馆吗

网友:
向楼主学习了,下次遇到这个故障就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U5是什么型号呢?

UP6262M8_SOT23-8-R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去掉U5还能亮机了,U5的作用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u5是什么,双场馆吗

不是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故障就知道了

网友:
V星真是多不过内存

网友:
V星内存旁边的小八脚芯片爱坏。

网友:
能不能讲祥细点

网友:
两个都可以拆掉,,我经常拆了不装的,,稳定  没有问题。。。

网友:
这种芯片好像在V星的板子用的很多,老的g31 g41 新的记得上次论坛某位高手修的x99主板也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V星这个故障超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