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学习维修第一片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5-12-11):
经过前面的理论学习,迎来实了践的第一天。拿到板粗略的看了一下,废话不多说了,都是师兄练手过的…………开干吧
板号:LA4031P
打值,公共点、各大供电电感、公共点与各大供电之间都没发现短路。插上稳压电源,电流0.003.待机3\5V应该还没有产生,戳了一下3V5V的电感0V,再戳一下3V的上管D极也是0V
先修公共点:

点一下PQ2 D0VP2位置18.56V,说明PQ1PQ2都没有满足导通条件。要产生公共点,此时只要PACIN为高即可。
PACIN来自PU21脚输出高阻态,并且由VIN上拉PD4稳压应该要有3.2V。检测一下PU210.012V,怪不得公共点没有电压了.

再测PU2818.57V21.2V30V
沿着PU23脚查,发现PR232脚位置0V1脚位置19V PR23没了,呵呵,元凶找到了。在料板上找到一个100K的补上,公共点出来了。
接下来修3\5V
检测PU5   MAX8734的工作条件,20脚供电19V,线性开启619V,基准电压82V3V线性输出253.3V5V线性输出185VON3REF相连,3V会在5V稳定后才延时启动,ON55V线性上拉,实际测量ON50V。检查PR55位置原来电阻又没了,一时没有找到499K的电阻,就用了一个100K装上,抓了一下3V和5V的波型,已经OK。

3.3V

5V

网友A:
好厉害,,这么快就修出主板了,,大神诞生的节奏哇。

网友B: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网友C:
第一片板子思路都这么有序,看来基础很扎实

网友D:
这个月15号就去实地了!大家加油吧!

网友E:
学过的 就是不一样 ,理论配合实践 ,高手诞生了

网友:
努力学习,我也要修好板,楼主好样的。

网友F:
很扎实的维修,

网友G:
运气真好 遇到这么好修的板子,隔离保护和3 5V都只换一个东西可以了,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隔离保护都换了很多东西 才出来19V大电流。现在到3 5V 被拆掉好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真好 遇到这么好修的板子,隔离保护和3 5V都只换一个东西可以了,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隔离保护都换了 ...

修统货板还是挺考验人的,难度远远高于直接一手的客户机。

网友H:
做出来的故障比较多

网友I: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基地出来的都是人才,大师级的、。

网友:
思路清晰,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呀。

网友J:
不错啊,楼主学了多久啊

网友:
修的很不错,学的也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实地还是不错的了,人才多啊

网友:
我们也只能望尘莫及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人就是不一样,思路挺清淅的

网友K:
呵呵  用表测电压的照片还是我给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运气真好 遇到这么好修的板子,隔离保护和3 5V都只换一个东西可以了, 我的板子和你的一样 隔离保护都换了 ...

有图纸,对着图补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这么快就修出主板了,,大神诞生的节奏哇。

我还的小白来的,帅哥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片板子思路都这么有序,看来基础很扎实

是呀,学基础花了不少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月15号就去实地了!大家加油吧!

远程的师兄,来吧。来吧。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过奖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过的 就是不一样 ,理论配合实践 ,高手诞生了

以后多指教哦。。。。

网友:
实地就是厉害呀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出来的故障比较多

做的故障也就是演练,就是为了我们这些学员把理论套到实践中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厉害,思路很清晰

这些思路也就是在老师课堂上分析的

网友L: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实地学习真的可以吗 远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错啊,楼主学了多久啊

两月呀,一期主板徐老师基础培训,二期月饼老师的笔记本理论培训,现在是正在三期黄老师实践培训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用表测电压的照片还是我给拍的

谢谢兄弟的帮忙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实地学习真的可以吗 远程行不行

我觉得现场的节目 要比屏幕前的节目好看,你觉得呢?

网友:
过奖了过奖了,我只不过是小白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扎实的维修,

大神以后多指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才刚学出来就能修了厉害

我是小白来的以后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厉害,,这么快就修出主板了,,大神诞生的节奏哇。

以后我还得多向帅哥学习

网友:
实地就是厉害啊

网友:
故障都设计在满足条件上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实地的就是厉害,有机会要去

网友M:
兄弟,支持你,修得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兄弟,支持你,修得不错。

多支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多支持哦。。。。。。。。。。

兄弟给我加分呀

网友:
比当年我们强多了,有基础实践相对轻松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