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魔剑 A770+ V2.0 无 内存 北桥 CPU 供电

楼主(2015-12-12):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  上电测 无 内存 北桥 CPU 供电 那就先内存供电  内存供电是U10 U6103管理  测U6103的7脚0.28不正常,以为是U6103坏了 就换了个还是一样,那就看图查U6103的7脚去了U35 S3-B 8脚小芯片的7脚 测U35 1脚5v 2脚0 3脚2.几 4脚3.3 5脚0 6脚0 7脚0.28  8脚没有测   就在V星板上找到了 S3-B  换上上电 内存 北桥 CPU 供电都出来了 主板点亮了  在测了下U35 S3-B  1脚5v 2脚0 3脚3.3 4脚3.3 5脚1.15 6脚0.88 7脚1.79  8脚0   S3-B坏的很多   记得加分哦

网友A:
楼主能把 S3-B ,U6103的资料发一下吗?

网友:
维修了就分享,楼主要坚持呀。

网友B:
那个小八角不是用来控制上下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八角不是用来控制上下管的吧

是用来开启内存和北桥供电的信号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小八角不是用来控制上下管的吧

推测是起到用来开启内存供电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 S3-B ,U6103的资料发一下吗?

UP6103资料自己可以在论坛上可以找到。

网友:
楼主说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
图纸放上来给我开开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测是起到用来开启内存供电作用。

这种小8脚直接拆掉没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把 S3-B ,U6103的资料发一下吗?

S3-B         V星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S3-B         V星的图

这种芯片在V星品牌主板中也有设计。

网友:
  看图查!  是我看错了还是你打错字了!
ONDA 魔剑 A770+ V2.0 把图纸放上来 !
   给大家看开开眼。谢谢

网友:
好多小芯片标识简单,难找到资料啊

网友:
都是高手呀,

网友:
牛B 了啊。什么时候我能成为这么牛B的维修大神啊